Wonderware论坛
求助:AB-PLC与INTOUCH的地址对应

楼主(2005-03-19):
请问AB-PLC SLC503中的输出点O:7.0/0在INTOUCH中对应的项名应该怎样写? 输入点I:1.0/12在INTOUCH中对应的项名应该怎样写?

网友A:
首先你得有intouch自带的ioserver或者AB公司的rslinx(得有DDE的授权!),然后建立topic,你也可以在data minor看到这些数据了, Email:txyauot@sina.com QQ:32158336

楼主:
这些偶都知道,偶的PLC与intouch 已经连上了,只不过,对于PLC程序内的地址,只有b3:*/*和n7:*可以直接定义标记名,而输入、输出点 例如:o:7.0/0就不可以直接作为标记名,偶想请教高手:对于输入或输出点在intouch内应该如何标记(偶以前都是在PLC程序里先将所有的输入、输出点的地址统统MOVE到b3:*/*,然后在intouch内标记b3:*/*的)

网友A:
不是说了吗?你可以有data monitor里直接copy link就行了。

网友B:
看帮助文件,你用的是IOSERVER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