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伦次厚膜

楼主(2005-03-19):
需要1、P189A1001 数量一块,2、丹佛斯VLT3002主控板一块,3、伦次8200系列开关电源厚膜三片;另外想请教各位高手,伦次8200系列开关电源厚膜上黑色的二极管是什么性质的,用什么可以替换,贴片的三极管用什么可以替换,谢谢

网友A:
haha,我原来也是这个厚某坏了,没有买到,只有自己做了个RCC开关电源电路控制板,也好用,如果你想要,我可以把电路图给你!!你是SOD80封装的那个二极管吗?从电路原理看那应该是个稳压二极管,二点几伏的,我的原来那个也坏了!如果你用普通二极管上,输出电压会很高的!!那个厚模上海有个人有电话我不记得了,你搜索LM1253发的帖子!我的QQ是289736176

网友B:
展翅变频器维修中心你好: 我这里有一片伦次的电源厚膜,变频器型号EVF8212,3.0千瓦的,不知道你的件号是什么,请明确你的件号。 稳压二极管稳压值2伏,贴片三极管的替代没有找到。 还有请教伦次变频器开关电源变压器旁边的四只二极管,很烫,不能正常工作。什么原因造成的?更换过厚膜、开关变压器都无济于事。求教。 LM1253你好:能提供你的电源控制电路图给我吗? 我的邮箱syydz@163.com 谢谢

网友A:
syydz好,我不大习惯使用EMAIL,请你用QQ和我联系好吗?我用QQ免费把文件传给你,那四个二极管,是串在一起的吗?我那个是8217 7.5KW的,开关电源变压器旁边还有好几个二极管!!我当时那模块有是6个脚的陶瓷片,在非元件面印刷有 6011CH.3 字样!!!

网友B:
lm1253你好: 你说的对,四只二极管串在一起的,好象并联在开关变压器初级。 还有你提供的厚膜是陶瓷基片,6011.3CH字样。 谢谢你了,我的QQ402469866,谢谢,你知道引二极管起发热的原因吗?不到1分钟的时间,二极管引脚周围的焊锡会融化! 谢谢

网友C:
关于伦茨请找13918088553

网友D(2006-08-22):
可以也给我一份电路图图纸吗,我的QQ615983282

网友E:
我有8200系列,从1.5千瓦到4千瓦.大概50多台,入有需要可与我联系:zhouli889@sina.com

网友F:
推荐使用ABB的ACS350和ACS150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