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仪表变送输出是4MA以下问题!!!谢谢!

楼主(2005-03-19):
各位老师! 我遇到的问题是:我买了一个压力变送器,同时买了一个数显表,带有变送功能,我用24DC电源串在上面,输出 4-20MA电流,数显表变送输出也是4-20MA,问题是当输入的是4-20MA电流时,而数显表变送输出是4MA以下,为什么会是这样?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什么数显表?请着重检查电流输出仪表设置。。。

楼主:
东崎仪表 DP3-SV2B传感器专用数显表 网站www.toky.com.cn

网友B:
看一下你的数显表的接收输入方式是接收变送器的输入是4线制的还是2线制的,如果是4线制的需要外加24v电源,具体看一下你的数显表的说明,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