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变频器

楼主(2005-03-19):
各位师傅,我现在使用台安N2系列的变频器,想用PC通过串口控制变频器的起停,频率大小,所以买了根与之配套的RS-232-N2的线,在收到的产品中附有两张光盘,一个是Drive Link Ver.1.3,一个是TAIAN ELECTRIC CO.LTD[Electronics Business Division]我不知道这两张光盘是什么用的,我想用LabView 实现通讯与控制功能,不知按通讯协议编完程序就算了,这两张光盘就不用管了?

网友A:
Drive Link Ver.1.3为台安变频器与PC通信软件,用RS-232通信线将两者连好,选择通信参数,即可通信。在软件上面你可实行与变频器面板一样的参数设定修改等功能,也可以进行变频器在与PC通信状态下的启动、停止、正转、反转等功能。Drive Link Ver.1.3为PC与台安变频器通信的专用软件。用上位机实现通讯与控制功能,直接按通讯协议编程,这两个软件不需要,参数设置修改许在变频器上进行。 武汉台德 贾先生 jtx1688@163.com

楼主:
石狮的朋友,N2怎么会无法通讯?我现在在泉州,望您多指教,台安代理的朋友,上位机实现通讯与控制功能为什么参数设置需在面板上改呢?直接把参数写进变频器不就行了吗?还有台安的专用软件实在不会用,我的变频器是N2-203-H,而软件上只能用M系列,真是郁闷。我的手机13489204806,邮箱bboy16@163.com.电话:226898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