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编程软件STEP7/WIN32可不可以用SFC(顺序功能流程图)直接编程?

楼主(2005-03-19):
请问各位大虾,西门子的S7-200编程软件STEP7/WIN32只可以用语句、梯形图和FBD方式编程吗?可不可以用SFC(顺序功能流程图)直接编程? 有人可以指教,在下不胜感激!!!感激之至,不胜涕零!!!

网友A:
不能啊,西门子的S7-200编程软件STEP7/WIN32只可以用语句、梯形图和FBD方式编程,但你可以先编成SFC(顺序功能流程图)在纸上,然后再用编程软件根据顺序功能流程图转换成语句、梯形图或FBD方式啊,其实习惯了我感觉还是梯形图比较直关好用。

网友B(2014-09-20):
师傅,哪如果在XP上面可以吗?还是都不行呢,都个把那状态图转换为梯形图才行?那在300上面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