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组态王”与modicon premium通讯---

楼主(2005-03-19):
在组态王V6.03中与modicon premium通讯时,我理解:PLC的m0对应组态王中为00001,mw0对应组态王中为40001,不知道对不对?还有组态王中的1、3、8、9开头的和premium PLC那些存储器相对应?请各位大侠指教!诚谢!!! 也可一给我发邮件tao_qiong2000@yeah.net

网友A:
诸位朋友: 大家好! 请登陆北京昆仑通态网站:www.mcgs.com.cn ,了解nTouch嵌入式一体化工控机(HMI)---中国民族产业自己的品牌。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

网友B:
初浅认识如下: 通常我们讲的工业触摸屏基本组成:触控面板+电阻或电容式的LCD+主板+驱动部分+外接接口+外壳等;基本功能:显示PLC,单片机,电脑等外部控制器的信息,能触摸操作;基本流派:1。各种PLC厂家初期为解决自己的PLC显示问题而开发的,开始时只适用自己的PLC,功能简单,不通用,价格昂贵,CPU8位,或16位,但现在已大为改观,硬件配置与第3项类似了2。各种PC-BASED厂家开发的PLC专用HMI,或外挂触控面板的平板电脑,CPU更强大,运行速度更快,接近商用PC水平,可运行各种组态软件而不象前者仅限于自己品牌专用的小型界面编辑平台,通讯接口组网能力更强。3。专业触摸屏厂家生产的通用型的触摸屏,一般为32位CPU,133或233的主频,4M存储空间,黑白的伪彩的,真彩的,尺寸一般5。7到10。4寸,软件则各具特色。但现在专业触摸屏厂家也向高低端进行产品扩展。 老兄讲的工控机(IPC)其实与触摸屏所属的HMI产品有较大区别,以前工 控机其实外型与商用机箱的样子也差不多,主要由机箱+主板+电源+用户根据需要选定的各种数据采集卡等构成,但他的可靠性,稳定性,抗干扰性能方面就很强,通常还是要配外接的显示器。不过现在的IPC本身可有标配的小尺寸LCD显示器或触摸屏,虽然用途,功能,产品类别和发展方 向上不一样。 广州正奇科技是专业的HMI和IPC产品代理商,欢迎上我们网上查询上诉产 品,也有常见问题的解答和各行业的应用案例,也欢迎到我们公司拜访,共同切磋。 广州正奇科技TEL:020-61006035/6FAX:020-61006046 www.zhengqitech.cn service@zhengqitech.cn

网友B:
不好意思,发错版面,我们目前主要代理的软件为西班牙电气绘图软件和上面那位讲的MCGS组态软件,如有这两个软件的问题欢迎讨论。

网友C:
好像是对的,反正PLC中的地址在组态王上得加1,具体如何对,组态王的手册上有,我用过,还比较好用

网友D:
0-coil status memory type 1-input status memory type 3-input register memory tpye 4-holding register memory tpye

网友E(2006-01-09):
组态王看起来很麻烦,比ifix难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