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 315-2DP CPU 指示灯表示状态

楼主(2005-03-19):
那位大虾能告诉我西门子的S7 315-2DP 型号的CPU上面的各个指示灯的开关还有闪烁代表什么状态!!急用!谢谢!!

网友A:
正常情况下电源灯和运行灯亮,你的是什么情况?

楼主:
我所问的是SF和BF的灯的状态,比如SF的灯亮表示那方面的故障,是不是组态有问题?还有BF的灯亮时不是表示与从站的连接有问题?还有一个亮,一个闪烁的情况!请高手指点!! E-mail boqian008@sina.com

楼主:
如果是SF和BF的红色LED亮呢?? 一起亮,还有分别亮?

网友B(2009-10-18):
sf表示输出点有强制,I/O点出问题.BF表示站点通讯故障.

网友C(2010-09-28):
真晕,这个问题就不要再这里讨论了好么?书本看好了再说吧。

网友D:
百度一下吧  很详细的 这里也没有办法说的明白 说明白了你也不一定可以听的明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sf表示输出点有强制,I/O点出问题.BF表示站点通讯故障.

SF故障原因很多,这里只是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