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模块的干扰问题

楼主(2005-03-19):
我有一个工程,打算采用泓格无线模块SST-2450,但不知道其对一般的基于PC的数据采集系统有没有干扰。那位高手知道请指教一二!!!

网友A: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modem/sst-2450_applications.pdf 你看一下这份SST-2450应用资料,或许有帮助.(请下载Adobe reader软件)

网友B:
干扰是随处皆有的, 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大磁场, 空中无时无刻也都有干扰存在. 泓格的无线模块, 不能说对其它设备不会有干扰, 但其干扰是非常微小的. SST-2450 有取得 USA FCC 的认证, 在这方面是可以安心使用的.

网友C:
我们曾经协助客户使用SST-2450用于系统实施的成功案例,可以将您的顾虑告诉我,看我能否跟您提点建议!有需要请发mail到jing_zeng@163.com!祝您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