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回原点

楼主(2005-03-20):
伺服系统回原点的时候怎么才能直接朝原点的方向运动,而不是朝相反方向运动呢?我门公司的设备即使断电后,不管在什么位置,上电回原点的方向肯定是对的,这是为什么?在伺服控制很菜的,请帮忙?

网友A:
你说的有问题,不知道你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你说清楚一点,你的现象是不是上电老是朝反方向运动吗

楼主:
是这样的:当系统断电后,系统应该是不知道当前的位置,当回原点的时候,系统怎么知道运动方向的?系统是朝原点方向运动,为什么不是朝相反方向呢?

网友B:
我理解的是伺服上电自动归零,这没有问题,我们控制程序都是这么写的,你可以具体讲问什么,这个现象使程序控制的

网友C:
把输出对调一下看是怎么转。

网友D:
要知道当前的位置干嘛? 你只管向一个方向回零就得了。

网友E:
不用绝对式编码器或别的措施(加一个开关状态指标例如凸轮开关)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有凸轮开关便知目前停留在实际零位的左侧还是右侧。

网友A:
你用定位模块来控制还是用的什么

楼主:
不好意思,我的表达能力欠佳,TellTruth可能有点理解我.我的意思是:不要加什么凸轮开关.系统断电后再上电.怎么知道是在零位的左右?

网友F:
你用的是绝对编码器

网友G:
就是编码器的缘故,你把主轴编码器断开试试看(非电机编码器)!

网友H:
不知道第一章用的是什么系统,不过应该不是绝对编码器。绝对编码器还假装回原点干什么?提供一种可能性,最终是与不是,只能是第一章自己来判断了。一般来说,所谓原点,应该是原点开关或其它类似装置的信号跳变点,也就是信号的上升沿或下降沿。这时,完全可以用信号的状态(高电平或低电平)来标志出原点方向。

楼主:
大家没有搞过设计的吗?我以前也设计过伺服系统,只不过是没有原点的系统.所以对有原点这个归零不太明白.我们公司的系统是工控机+马达控制板+伺服放大器+伺服电机.采用速度控制方式实现位置的精确控制,原点位置采用槽形光电开关感应,是半导体设备.还是我说的那样,即使断电再上电,系统也知道当前位置是在原点的左边还是右边.不需要两个方向找原点.这是怎么回事?我想我表达的够清楚.说说这个回零位是怎么回的?至于原理我清楚,就是不知道上电是系统怎么知道当前的位置是在原点左还是右呢?没有用光栅,至于用不用绝对编码器,我不知道,但是我想不会用的.盼望高手!

网友I:
一般来说,数控机床的回零都必须做到这一点,不知道你是什么设备? 就单纯回零而言,一般情况采用单向回零,也有两向回零的。你说的那种情况应该是设计者在系统后台PLC上作了判断:系统会自动把当前的位置和零点比较,并把结果存到Eprom,定期刷新(毫秒级刷新率),这样,无论你何时断电,系统重新启动后都会正确的执行回零操作,当然也不需要绝对编码器。

网友J:
我做过原点回零的设计,是在伺服定义的时候定义了朝哪个方向寻找原点 , 所以只要启动回原点动作 , 就朝一个方向运行 , 到了感应开关的位置再停止运行

楼主:
TO钟秀斌: 我是半导体制造设备,工控机系统.这么回零我想有点不太可能吧,假设我在设备断电后,把伺服电机移位了呢?那不是跟断电以前的位置不一样了,它怎么可能单向回零呢? TO霜雾:就向我上面说的,假设人动了伺服马达的位置,或者朝这个方向找不到原点呢?那还不是要借助限位开关来向相反方向找原点吗? 哎,以前顺序控制搞不了,没有好好搞过伺服系统!

网友I:
看来你是真的没有搞过设备,那就把我的话忘掉,认真的搞你的设计吧!或许5年后你可以再看看。

网友K:
这跟你的控制方式有关,你用的是工控机加运动控制卡的方式当然好理解了,因为系统本身可以具有断电保护的功能,它可以记忆当前的位置啊。你不是软件编程人员吧。

网友B:
最近用了一款小日本的伺服,他本身也带有这种记忆功能,不过这个事特殊定做的

楼主:
TO钟秀斌:我是说逻辑控制搞不少.但是我想我独立设计,调试,安装过的生产线应该不会比你少,只是没有太多用到伺服电机,不要动不动就想教训人.正因为我不清楚才来问的.或者说我没机会搞这个系统,有机会的话自己会琢磨出来的.

网友L:
回零方向可在控制系统中定义好,平时工作中(直线轴)是不会超过机械零点的,回零点时,电机按定义好的方向旋转,如果回零开关异常,或回零前已超过零位,则碰上极限开关报警停机。

楼主:
我看了一段时间,关于几家motion controller及伺服driver的manual,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了解了,多谢大家关心!

网友M(2008-07-26):
求救:我的三菱放大器是确认不了绝对原点,型号是MR-J2S-350CP

 可着急了,我想用手动的方法完成或电脑修改也可以,有谁知道。

 谢谢了,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网友N:
故障现象请说清楚点, 提供资料太少, 无法解释.

网友O:
学习了,收为已有了.

网友P:
两种方法:1 类似绝对编码器的传感器件; 2 实时采集位置信号,并作断电保护,许多PLC有这样的断电保护数据区!

网友Q:
楼主的意思是,他用伺服电机了一个丝杠,丝杠的滑块在一个范围内移动,比如在A和C之间移动,但是AC之间有一个B点,这个B点就是

原点,每一次开机后,滑块都要复位到B点上,设备才能安全起动,

楼主的问题是,突然断电后,滑块可能在AB之间,也可能在BC之间,现在他的设备突然断电后,不管滑块在哪个位置,复位时都是向着B点移动的

就是想问系统如何判断复位,应正转还是反转

网友R:
用绝对值编码器啊

要不就用极限做原点

反正不会超过极限位置

所以肯定是向一个方向搜原点

网友S:
我认为这个是很简单的,在楼主所说的零点既然有传感器,那么每次通过零点时,可以通过移动速度判断工件运行区间,并保存在保持存储区的位置上,这样即使断电也可知道工件停的区间.

网友T:
 伺服电机都是带编码器的``对于你所说的控制系统来说``用的是绝对值编码器```

  我只用过PLC控制的``其他的没试过`现在我们公司给客户改设备都是改成PLC控制``

     里面可以编写回归原点程序``  至于你那个它控制怎么判断的```应该是由编码器的反馈吧`

网友U:
专业提供绝对值编码器021-52195229陆先生

网友V:
要是控制器没有变化,你是不是换原点开关时,把PNP和NPN搞反了。

网友W:
楼主说的这个伺服控制器是不是没有零点保持功能呢,也就是断电后不能保持上次记录的零点位置。小弟现在也在现场调试一套伺服控制器,遇到的问题是定好了原点位置,如果我运动了一定的位移之后断电然后再上电,上次保存的原点就没有了,如果不强制回零的话它就把现在的这个位置当作了原点,这样它再按照以前设置的参数走的话肯定不对。问过这套伺服的供应商他们也没有办法让控制器实时保存运动轨迹。他给我提供两套方案,第一套就是做一个传感器,当每次做回零循环时让它往一个方向运动当到达传感器位置后重新标定零点,这套方案的弊端就是定位精度不高,如果要实现高要求就必须在传感器的定位上加大投资;另外一套方案就是用PLC来实时保存伺服的运行轨迹,当断电重启后把PLC上保存的上次运行参数回传伺服控制器让它根据这个参数回到原来的零点,这套方案能够保证先前的精度但是要求总线通信,我这现在还没有做这个断电重启回原点的程序所以不知道实现起来怎么样。说了这么多废话但愿能对你有小点帮助。

网友X:
很多机器都需要上电回零的,十几块钱的传感器就能保证um级别的原点重复精度了,没那么复杂的

网友Y:
工控网高手云集啊,佩服!

网友Z:
看完了各位大侠的发言,我还是没明白上电时他怎么知道往原点方向移动

网友AA:
其实很简单,我们有原点了,这时电机前进的方向就是正方向(原点是在机械最边,你的不会在中间吧,那解释就麻烦一点了),所以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原点没接受到信号,就说明电机转到了正方向的某个位置,所以停电又来电后,系统知道是新上电,而且原点没收到信号,就会发出脉冲(一般速度比较慢),方向信号是反方向的,直接到原点有信号(什么已经回到原点了),明白不?

网友AB:
上电时,首先向默认方向移动,找原点,如果遇到边界,还没找到原点,就反向移动,总可以找到原点。

网友AC(2008-08-25):
波恩的这种回原点的方法很好,能举个例子么?哪个系统这样干的?

网友AD:
一般将原点设定在靠近某个方向的极限位置.然后就根据波恩的方法.上电时,一般找原点就向原点方向运动.少数情况没找到的话,就反向再找.

网友AB:
某些数控机床

网友AE:
驱动有绝对和相对之分,绝对的就是下电也可以记住位置。相对下电就需要回原点。

网友AF:
这个比较简单,控制中有原点搜索。只要确定了原点后,再次上电后是绝对不回错的。

网友AG:
如果有PLC或其他有非已失性寄存器的话,将工作台是左是右存在那里不就行了,一位就够了,1为左边,0为右边,每通过零点一次做一次修改

网友AH:
这要看楼主用的是什么伺服了,如果是绝对式编码器的伺服,自己会记忆当前的位置的。增量式或者旋转变压器的伺服,欧系伺服可以定义回零方式,一般系统有一个零点,左右限位。回零方式很多种,比如反方向运行,碰到附限位再,反方向行走找零点。等等。日系伺服,一般把零点放到极限位置,不会把他放到中间的,这要每次上电后单方向寻找零点,也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AI:
 学习中,实现的方式太多了

网友AI:
我们公司的ED伺服就有34种回原点的方式,可根据实际应用的需要进行选择,JSQJXHB@163.com

网友AI:
 有需要的联系我

网友AJ:
不是控制卡上有?

网友AK:
谁有穆格的资料,麻烦发份谢谢啊

445772180@qq.com

网友AL:
达到yaoqiu    ddeeeee

网友H:
我们公司的ED伺服就有34种回原点的方式,可根据实际应用的需要进行选择

三十多种,太夸张了一点吧?

网友AM:
我会采取这样的手法,从伺服中引出报警信号,当伺服出现故障时,将当前的脉冲值记录下来,当故障解除后,将记录下来的脉冲反向方向送入伺服。

网友AN(2009-05-07):
如何计算出伺服电机每分钟的转速是多少转

网友H:
"如何计算出伺服电机每分钟的转速是多少转 "

看负载的运动速度,根据传动关系计算.

网友AO:
一般来说回零都是朝一个方向回的,这是电脑里面参数设置好的,应该说是决大多数都是可以正确回零的,但是如果掉电时机器位置刚好在另一端原点开关和限位开关之间,机器就只会朝限位开关开了,那样就无法回零了,所以要回零一般最好是先手动把机器开到另一端位置,避免机器在原点开关和限位开关之间。因为一般原点开关装在限位开关附近的,所以一般机器停在他们之间的几率比较小。

网友AP:
ED伺服----没听说过。估计不会好用的----特性软,刚性不足啊!

网友AP:
呵呵呵呵!以上开个玩笑,刘版主不要介意啊!

网友H:
“ED伺服----没听说过。估计不会好用的----特性软,刚性不足啊!”

“呵呵呵呵!以上开个玩笑,刘版主不要介意啊!”

您够狠!不知道 jsxhb 能不能笑出来。

网友AB:
在国内标称为ED系列的伺服应该是深圳一个曾名唤步进的企业的舶来品,确实没看出其市场效果有什么突出表现。

网友AQ:
可以用这种控制方式:上电后,给回原点信号,往一个方向走(比如正限位),往这个方向走的过程中碰到原点信号,忽略之。碰到限位后(比如正限位),反向走,这时碰到原点,才认为已经回原点成功。我知道的伺服都有这个功能,比如伦茨、丹纳赫、AB等。

网友Q:
楼上可能理解了楼方的意图,其实楼主的意思是,他把原点设在中间,伺服电机带动丝杠的螺母,在原点的两侧往反运行,我是这么理解的,

但是楼上说的方法可能不行,原点开关一般用接近开关,它有一个范围,从左边接近和从右边接近,虽然都是到了原点,但是有一个距离差,这个差的大小是取决是接近开关的直径,

楼上还要想办法,怎么消除这个误差

网友AR:
绝对值也分单圈和多圈,单圈也经常也需要寻原点的。

网友AQ:
引用 网友Q:

楼上可能理解了楼方的意图,其实楼主的意思是,他把原点设在中间,伺服电机带动丝杠的螺母,在原点的两侧往反运行,我是这么理解的,

但是楼上说的方法可能不行,原点开关一般用接近开关,它有一个范围,从左边接近和从右边接近,虽然都是到了原点,但是有一个距离差,这个差的大小是取决是接近开关的直径,

楼上还要想办法,怎么消除这个误差

我的办法如下,都从一个方向接近,应该不会因为接近开关产生误差的哦

网友AS:
麦克疯是对的。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Q:
67楼的做法,还是在原点与一侧限位之间往返呀,这时当然不存在问题,

问题发生中,螺母在原点的两侧往返时,才存在,这时,关机时,螺母可能停在原点的这一侧,也可能停在原点的另一侧

我记得我以前发个一个这样的贴子

网友AT:
最左边放个接近1号,原点放一个接近2号,回原点时,往左边方向运动,碰到左边1号开关,向右移动,碰到2号停止就是原点位置了。这样可以吧。不过67楼说的接近开关的直径影响了精度,这个要看设备的精度要求,可以调试出来固定位置。我想问一下67楼是怎样做的。

网友AQ:
TO wzg1234

如果在原点的另一侧,往右走的过程中碰到原点系统是忽略的,只有碰到右限位后,往回走的时候碰到原点才认为已经寻零完成。

TO 一个人的人

我的想法跟你的想法一样,但是应该于2号接近开关的尺寸无关吧。总是离开2号接近开关后认为已经找到零点,如果2号很大,无所谓,一直走好了,直到离开为止。

网友Q:
明白71楼的观点,是指每次回原点前,必须先回右限位,然后再去靠近原点开关,这样就保证,每次都是从一方向来接近原点开关,因此没有接近开关直径而产生的误差,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AB:
回原点不能仅仅依靠接近开关的机械精度,以接近开关作为触发信号,用其后出现的第一个Z点作为原点才更可靠,更准确。“67楼”的图列反映的正是这种思想,同时这也是业内最为实用的回原点方法。

网友Q:
我在用GALIL卡时,是这样的,从任何一侧接近光电开关,开关感觉后,伺服机又反向运动,去寻找Z点,所以从左侧接近与从右侧接近时,找到的Z点,是差了一圈的,不知这个时间怎么办

网友AB:
所以最好单向回原点!

网友AU:
我也看看来好。。。。

网友AV(2009-10-15):
一般回原点是用感应器,和Z相脉冲做定位,YAMAHA的机器人是可以不用光电的,是回到极限位置,如三菱伺服可以这样设置:设定往一个方向回原点,如设置为住右回原点,而现在位置在原点光电的左边,回原点时,住右运动,到达限位开关后,自动住左,运运一段时间后,那么会经过原点开关,原点开关—ON-OFF,后再住左走,原点开关再次ON-Z相脉波计数。

网友AV:
修改一下,说错了“而现在位置在原点光电的左边”是右边

网友AV:
不好意思,好像没表达清楚:

回原点有几种方法的,针对楼主的问题可以用这样的解释:
例如:用三菱的定位模块控制伺服。定位模块有这样的功能:设定回原方向,即一触发就住一方向回,假如是往右-当撞块位置在原点光电的左边是,那么移动一段距离后,原点开关ON—计数Z相脉冲—停止-回原完成; 当撞块位置在原点光电的右边,原点动作触发,住右运动,那么,原点光电碰不到,一直住右移,直到右限光电ON(输入到PLC)-PLC程序写右限ON时输出M????(右限信号)到定位模块-定位模块控制伺服往左运动-原点光电ON-OFF—住右运动—原点光电ON—Z相脉冲计数—回原点完成。

楼主看到的都是一个方向:1.类似以上方式。2.原点光电在最边上,所以每次住原点光电的方向回,都可以碰到原点光电。3.使用类似YAMAHA机器人的回原方式,不需光电,直接撞到极限,这里不细述了。

希望能帮到你,中国的这方面资料确实是比较少,像日系的说明书经常表达不清楚。

网友AW:
对:刘岩利 关于

我们公司的ED伺服就有34种回原点的方式,可根据实际应用的需要进行选择

三十多种,太夸张了一点吧?

内容的回复:

刘版主是ED公司的啊!你们的回原点模式可谓丰富之极,我也在学习,堪比三菱定位手册里介绍的了。我现在想找到一种比较合理的简洁使用的回零方式,哪能让用户这么铺天盖地的学习啊!简单易懂、易用才是回零方式的真理。

网友H:
刘版主是ED公司的啊!

不是

网友AX(2010-06-20):
大家好,我们公司有一台信特的COG,电机是YAMAH的,驱动器也是YAMAHA的,PLC和定位模块都是是三菱Q系列,最近出现了如下问题,有一个轴执行回原点操作时可以回原点(0,0),但是运行该轴时,向前运行轴却向后走,造成走了几个毫米后撞到机械零点并出现马达异常报警提示,所有轴掉电。请高手告诉我具体原因和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Y(2012-05-24):
学习了,对伺服还不了解,汗。。。

网友AZ(2013-08-19):
引用 网友AQ:
引用 网友Q:楼上可能理解了楼方的...

用对射的传感器可以不?

网友B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当系统断电后,系统应该是不知道当前的位置,当...

回原点   回--->这个字还不够确立方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