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求助:热电偶调理电路的配件及安装

楼主(2005-03-20):
我厂想在900度的窑炉里加装一套热电偶的调理电路来测量窑炉的温度 请各位高手指点!~~ 谢谢<能提供具体的方案>

网友A:
建议采用K型热电偶探头测量,然后使用高温补偿导线引出信号,如果现场需要显示即可以采用带变送输出的温控仪表,如果现场不需要显示,可直接使用热电偶温度变送器,输出模拟信号。020-88139576

网友B:
很简单的,K型偶加补偿导线再加温控仪。就不知道你还要求那些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