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运转现象!

楼主(2005-03-20):
大家好!近期使用ACS800变频器在起重机方面应,选用标准的应用宏,在42组里面选择制动器控制,在此项里的启动转矩设为200%时,反向运转是电机先正转一下而后马上反转?减小启动转矩时,现象不明显,加大启动转矩时,现象更加明显。请各位辞教!

网友A(2005-09-29):
相序正确吗?

网友B(2006-03-24):
励磁建立时间的问题?

网友C:
同意万用表的意见

网友D:
那应该调哪个参数

网友E:
你应用宏没选好,有专门的提升机宏。

网友F:
不要用他原有的起重应用宏,要用恒力矩控制方式,你可将电机功率因数和额定电流值扩大,控制升降时升降速时间可用2秒左右,要先给启动指令,得到运行信号后在给速度指令同时同时开抱闸.
祝你好运.若有问题还可与我联系
QQ:272993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