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400通信

楼主(2005-03-20):
两个400站,一主一从,用dp通信。主站下载没有问题,从站下载的时候能够找到cpu,但是下载不了,提示:no connection established. 大侠们帮帮忙。

网友A:
说的详细点, S7400主从连接是最好建立的,你的是下载问题, 应该与通讯没有主从之间没有关系 检查硬件的相关组态, 再就是你用的是通讯模块,还是,DP口,MPI口, 还有你的PC/PG端口的设置,

楼主:
PC/PG口选择了profibus,通讯采用cpu带的dp口,硬件组态也没什么问题,单独设成主站下载都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