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touch是否能从Concept的PLC Simulator仿真器中读取数据?

楼主(2005-03-20):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的,只要把INTOUCH IOSERVER对应的地址设置为和PLC仿真器地址一样即可(若计算机IP未固定IP)。若计算机固定IP,可以直接设置为该地址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同时需要你在Intouch中有相应的TCP/IP驱动

楼主:
非常感谢二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