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案,希望指点一二.

楼主(2005-03-20):
求方案,希望指点一二.    现在想做一个项目,由一台PC机和128个用PIC16系列单片机做CPU的电机保护器通过串口进行监控.    功能包括:    1.pc可以向各个pic写入控制参数.    2.当指定某一个PIC时,可以实时显示这个PIC的变化参数(运行电流等).    3.当某一台PIC检测到报警信号时,可以向PC传送报警代码.  其中第3个功能怎么实现?    是PC机不断的向各个PIC发送请求命令来获得报警代码,还是有其他方法?   如果第2个动能和第3个功能都是用同个方法的话,好象会导致机子很卡.   请各位大哥帮帮忙,指点一下,小弟还是新手. qq:33590902. e-mail:guangtoujian@163.com

网友A:
选用我们的微机型电动机保护可以解决您的问题。 MDS-1 微机型电动机保护的功能: 1. 不需要电压、电流等变送器,三表法直接准确测量三相交流电压、三相电流、三相有功功率、三相无功功率、频率、功率因数、零序电流、负序电流、零序电压、负序电压、积分电度等电参量, 可以在变频器环境下使用。 2. 具有3路独立的开关量继电器输出,可以作为遥控、跳闸或者告警。 3. 6路开关量光隔输入,也可以作为脉冲量输入。 4. 2路直流输入(0-20mA或0-5V),可以接各种变送器。 5. 两路隔离232或485通信接口,支持MODBUS规约。 6. FFT算法,可计算0-31次谐波。 7.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反时限过负荷(热过载)保护、不平衡(负序过流)保护、启动时间过长保护、堵转保护、接地(零序过流)保护、欠电压保护、过电压保护。 8. 各种保护功能均可软件投退,保护定值和时间定值可通过软件整定。 9. 三相电动机转子断条、轴承损坏、绝缘监测等故障诊断功能。 10. 工作温度:-20至70摄氏度 11. 可以变频等干扰较强的场合应用 12. 通过国家断电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 13. EMC性能 试验项目 1MHZ脉冲群干扰试验 静电放电试验 快速瞬变干扰试验 辐射电磁场 试验值 2.5KV 8KV 4KV 10V/M 参照标准 GB14598.13-1998,Ⅲ级 GB14598.4-1998, Ⅲ级 GB14598.10-1996, Ⅳ级 GB14598.9-1995, Ⅲ级 IEC标准 idtIEC60255-22-1:1998 idtIEC60255-22-2:1996 idtIEC60255-22-4:1992 idtIEC60255-22-3:1989 010-68703353 夏先生

网友B(2006-04-28):
zhidao 知道的告诉我下

网友C:
如果主机读取参数不是定时轮询则很容易.收到报警信号时拉高485B的电压转成发送状态就可以了吧?
否则麻烦一点,大致也是一样的,如果是我就在从主和从机都增加检错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