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和两台PC机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5-03-20):
我现在用S7-300CPU314和两台PC机组成系统,PLC和PC机之间采用MPI总线模式,每台PC机上都装有CP5611通讯卡,上位机有WINCC软件和PLC进行交换数据,每台PC机单独和PLC通讯时都正常,但是若两台PC机同时用WINCC对PLC变量进行监控时,就会出错,只有最先激活的WINCC才能和PLC通讯上,后激活的WINCC却显示连接,STEP7和WINCC的版本都是5.1的,希望大家帮忙!

楼主:
后激活的WINCC却显示连接断开

网友A:
小事,解决此问题请电话联络:13903938031,免费

楼主:
刚才我打过去,这个人说我打错了!

网友B:
你的WINCC中间设置的模式可能没有设置正确 应该是设置为多重模式! 而不是单一版!只是建议!

楼主:
好的,我回去试一下,真的好开心,有这么多的好人来帮我的忙,有机会一定请你们吃饭

楼主:
谢谢唐111,你的见意对我很重要,谢谢!

网友C:
傻呀 PG的MPI缺省地址是0,PC的是1,第一个PLC的MPI是2 你加的新PG地址是》=3的都行

网友D:
变频器您好! 我也和你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 baishan_0@126.com

网友E:
有事情请拨打西门子中国公司,技术支持电话

楼主(2005-06-29):
baishan你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由于一直出差在外,没能来回贴,如果还有问题,可以来讨论一下

网友F(2007-01-19):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啊,唯一不同就是用1613卡,请赐教。

xiangyangrain@yahoo.com.cn

网友G:
是不是上位机的地址有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