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3-20):
求助!请教各位大虾,开关电源怎样去掉尖峰电压?

网友A:
不一定非得滤波,还可以采用抑制尖峰电压的装置。我这里有这方面的技术,可以共同学习。 不但可以抑制尖峰电压,有效的吸收高次谐波、浪涌等。不知道能否帮到您

网友B:
给我发一份。

网友A:
不知道你的联系方法,可以和你一起学!

网友C:
可否考虑利用电容器的电压不能突变特性滤除?

网友D(2005-04-21):
一次侧要用吸收抑制的,二次侧可增大滤波电容

网友E:
把具体要求和参数提出来,不然不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