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请教:关于无刷直流电机的霍尔位置传感

楼主(2005-03-20):
在二手市场买了个小日本oriental motor的DC24V 无刷直流电机,没有电机引出线的资料,上网也找不到它的资料!所以想请教各位大哥能否有办法判断出电机的霍儿传感器的电源、地、SA、SB、SC这几根线呢?谢谢!

网友A:
你的引出线里面有几根,如果只有四根就可以阿,你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其电阻,如果多了,就不好搞定了

网友B:
无刷电机通常有8条引线,3个粗的是主回路的a,b,c,5个细的是ha,hb,hc,h+,h-,按日本人的习惯,a 与ha同色,b与hb同色,c与hc同色,h+与h-不同色,h-多用黑,白,H+多用红,兰等颜色,可以结合测量结果进行判断,ha,hb,hc之间对称,且与H-,H+也对称

网友C:
测电阻并用低压(5v)通断试验应该是可以判断这些的.

网友D(2007-08-01):
我也碰到LOVEPIG 同样的情况.无刷电机与别的电机更是不同.它有13根引出线.可以确定三根电机线.可是另外10根线中很难确定.也不知道小日本的电机搞那么一大把线干什么.有哪位大虾知道怎样判断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