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集散控制系统与分散控制系统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5-03-20):
请问集散控制系统与分散控制系统有什么区别?请赐教,谢谢

网友A:
都是指DCS哈,没区别!莫被字面蒙蔽了哈!

网友B(2005-06-29):
晕 什么叫都指DCS啊 你第1天干仪表啊!集散控制是DCS分散控制可不是啊!集散控制系统和分散的区别看DCS的介绍就知道了!

网友C:
分散控制系统叫DCS,集散控制系统叫TDCS。

网友D:
就举一反三说对了, 其他的人回家把英语四级过了再来吧, DCS(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直接翻译是 分散控制系统,集散控制系统初期以实现分散控制为主,因而国外一般沿用分散控制系统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