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请教:三菱MR-J2S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5-03-20):
从来没用过伺服,还在看手册.书上讲,正向行程末端到的时候,电机会逆时针运动.我的理解就是反向啦.但位置控制模式中还有一个正反向的脉冲,我不知道哪个的优先级高一点.假如我正向行程末端到了,应该反向了.但此时我给放大器发送的是正向脉冲,那么电机该怎么动呢?还请高人指点啊.

网友A:
电机不动,

网友B:
我用这个型号的时候,用的是脉冲的正反向,是个脉冲信号,你那个正向行程末端是个数字量信号,是不能对电机进行控制的,可以用来输出,你可仔细看一下电机硬件接线图

楼主:
lovepig: 好象您说的有点不对呀,正反向行程末端那绝对是个输入信号。

网友B:
是输入信号,但是个数字量信号,而伺服食通过脉冲控制的,所以我判断他只能作为一个结束信号,比方危险的时候断开,这个可以接一个传感器,当他又信号时电机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