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和西门子PLC仿真如何通讯?

楼主(2005-03-20):
wincc和西门子PLC仿真如何通讯

网友A(2007-07-10):
Step1:打开Step7以及PLCSIM,下载您的程序并运行
Step2:打开您的Wincc项目并激活
注意,PLCSIM与Wincc通信只能采用MPI的通讯方式,因此您只能在Wincc的S7协议通道下的MPI中建立连接,同时,Step7中请不要使用I区地址,否则会造成模拟结果不正常。

网友B:


网友C:
也可以在其他模式下通信,如PROFIBUS-DP.不过你的硬件和网络要配置好才行.

网友D(2007-08-13):
下面引用由yuanle在 2007-7-10 21:13:00 发表的内容:
  Step1:打开Step7以及PLCSIM,下载您的程序并运行
Step2:打开您的Wincc项目并激活
注意,PLCSIM与Win…
--------------------------------------------------------------------------------------------
这个方法我已经实践过,完全可行。

网友E:
前几天我刚发过此类帜子,上有详细步骤,
的确会使我进步很大,坐在办公室就可把
项目完全模拟好,我兴奋得很,但看别人
似乎一点也不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