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wincc和西门子PLC仿真如何通讯????

楼主(2005-03-20):
wincc和西门子PLC仿真如何通讯

网友A(2005-05-03):
利用softplc,并设置好其属性,MPI通信方式

网友B:
可采用STEP7中的PLC模拟软件,通过WINCC的MPI通道进行通讯.

网友(2005-08-09):
plcsim +pc mpi (none)就行

网友A(2005-10-20):
在控制面板中的“设置 PG-PC 接口 ”中设置为PC Adapter AUTO; 在WINCC中选中MPI地址为2,即可,注意您的数据格式: DB1.DBD1 为浮点型32位.....

网友C(2005-12-05):
能问一下吗?用的是wincc的什么版本

网友D:
请参照: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02120
中问题34。

网友E:
用PLCSIM软件,不过在传变量时要选择MPI或PROFIBUS协议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