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和西门子PLC仿真如何通讯??

楼主(2005-03-20):
wincc和西门子PLC仿真如何通讯

网友A:
我也要知道!!!! 知道的快进!!!!!!!

网友B(2005-04-22):
简单的很,你需要step7 5.2的plcsim,将程序的mpi和wincc中的设置成一样,然后就可以模拟了,不过要注意的是:在wincc上不能用I区域,只能用M区,否则模拟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