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itect opc问题

楼主(2005-03-20):
dcomcnfg中的citect opc server与citect remote opc server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本地,远程

楼主:
我开始也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为什么我在WINCC的OPC条目管理器中为什么找不到citect opc server呢?而在局域网中的另一台电脑上能找到citect remote opc server呢?

楼主:
在DCOM中有citect opc server,而在WINCC的OPC条目管理器的本地服务器上的citect opc server为什么找不到?我实在搞不定了,大哥们,帮忙啊

网友B(2005-08-23):
这个机器有什么不同呀,你用相同的用户名和密码再试一下

网友C:
dcom的配置是否正确 另外您需要登陆一次远程的opc sever计算机,否则是看不到的.

网友D:
很简单。在计算机上注册: regsvr32 ...\bin\ctopc32.dll ...\bin\ctopc32.exe /regserver regsvr32 ...\bin\opcproxy.dll

网友E(2006-07-11):
注册,看不懂楼上的

网友F:
把.dll文件考到BIN文件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