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解决,由变频到工频的运行转换

楼主(2005-03-20):
各位大虾,在不停机的情况下,如何由变频运行直接转到工频运行? 直接转可以吗?对变频器会产生较大影响吗?

网友A:
若是低压的话可以采用二次回路控制方式改变,对变频器也没什么影响的。高压的话就比较复杂一点了!若需要帮助的话可以加我QQ85171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