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大虾用过满足以下要求的AD?

楼主(2005-03-20):
单5V供电、并行输出、内部参考电压、采样精度10位以上、还有就是至少8通道。

楼主:
还有就是至少8通道

网友A:
你用来做什么?非要8通道吗?我觉得没有必要,只需加上通道转化电路,想要多少通道就作多少通道。电路也很简单。这样满足条件的AD就很多了。

楼主:
谢谢!我后来选用的AD7891。用通道转换电路也可以实现,以前电路就是用多路转换器加AD实现的,只是输出误差较大,怀疑是多路转换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