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请问有无将4~20mA电流信号转换为0~5V输出的元器件?

楼主(2005-03-20):
如果用取样电阻先将电流量变为电压量,再用运放组成一个同相比例放大器可以吗?但这样设计我有个问题,还请高手指教:放大器必然牵涉到线性度问题,另外我现在找不到合适的放大器,我只能提供+5V电源。谁有设计好的电路,能否发给我一份让我参考一下喽。我的邮箱:yangjeacy@yahoo.com.cn

网友A:
你给电路并联一个250欧姆的标准电阻

网友B:
我们有一款HFP2-001可以转换为25mA电流,若是+5单电源的话,可以订做,但看你能否承受价格了 联系的话看www.hinode.cn

网友C(2005-06-06):
我有PR的可编程序变送器,什么信号变什么信号你自由选择。需要资料就打电话给我。0755-25950293-817

网友:
你要转换4~20A到0~5V做什么用途啊

网友D:
有,021-59104849,我用过。

网友E:
电阻,250欧姆

网友F:
唉!你并一个250欧姆的电阻就行了! 是不是用在变送器上面啊!不过电阻好一点的!精密电阻最好!温度系数不能太大!可以找我!13714496690

网友G:
现成的器件,很容易找到.

网友H:
0~5V完全没有必要,250欧姆标准电组可以很方便的转化为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