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低压24VAC电机可以变频吗

楼主(2005-03-21):
我们使用多台24VAC电机,现需实现转速可调,请专家指教。email:jameswang@konitmq.com

网友A:
“低压24VAC电机可以变频吗” 我想,AC电机都是可以变频的,关键是有无现成合用的(低压24VAC电机可以用的)变频电源。 请说出你的低压24VAC电机的工作原理和出线方式(单相的是多相的,是异步的是同步的,是感应的还是永磁的,是分相的还是罩级的)看看有无可以代用的变频电源。

楼主:
我们的电机为3相感应式异步电机, 冷却方式为罩级的

网友B:
你们有没有考虑用电动自行车调速器改装呢,目前市场上电动自行车调速器技术很成熟而且价格又便宜。

楼主:
电动自行车调速器是直流的吧, 可我们是交流电机啊

网友A:
估计你用一个三相24V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就可以代替变频电源驱动三相24V感应式异步电机。 我曾做过试验,用三相24V的步进电机驱动器,甚至可拖转三相380V感应式异步电机。 郎中的说法也有可能行得通,不失为价廉物美的方案。

网友C:
用变频器的话,设特殊电机曲线就可以了,50HZ对应24VAC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