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谁用过可加基数的二次仪表?

楼主(2005-03-21):
谁用过可加基数的二次仪表?

网友A:
我公司就生产这种仪表,其实所谓加基数,就是在仪表测量值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固定值,如测量高度时,需要你显示某位置的海拔高度,此时必须在测量相对零点处,置入该点的海拔高层值,以后所测量的数字加上刚才置入的海拔高层值(即基数),便可得出任意位置的海拔高度。 如果你需要这种仪表,可同我联系。我公司不仅生产加基数的仪表,还有任意系数(量纲变化)设置、多点分段线性化等仪表,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B(2005-06-02):
我用过,这种仪表很常见。 QQ426346533 sales_zj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