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欧陆590的问题

楼主(2005-03-21):
请教一个欧陆590+的一个调速器问题:本人在调试用直流调速器调试电梯导轨龙门刨床,发现在生产中,当侧刀离开工件,顶刀上位离开加工件,这时电机有个加速然后减速(本应该速度不变)请教如何消除这个多余的加速。谢谢

网友A:
1 加大电机增益 2 减小加工量 3 等等。。。

楼主:
您好加大电机增益?是指电流环增益?还是速度环?加大速度环增益导致在低速时候有震荡,电流环增益变化基本没有

网友(2005-05-21):
突然加速是因为负载突然变小了,这个因素是不可能消除的。调整增益有减轻的可能,但只是“可能”

网友B:
应该是电流环增益调整得不够准确,重新调整电流自整定功能使一下, 或者调整电流断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