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与温控仪配套使用的元器件TPR是什么东西?!?

楼主(2005-03-21):
小弟在读图时,在加热部分的电路中,看到一个与温控仪配套使用的元器件(TPR),用法跟固态继电器(SSR)差不多,起个继电器的作用,接在两相220的主电路中,在接触器的下端使用,再下面接的就是加热器了,对了,热传感器使用的是铂电阻的,我发现用热电偶做传感器的温控仪下面配套的就是SSR 而铂电阻作传感器的用的就是这个TPR 请问大家,这个也是个固态继电器吗?跟SSR的区别在哪里呢? 这个如何选型呢?恳请前辈们明示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A:
搜了一下,“所有网站 简体中文 和 繁体中文网页中,约有 29,800 项符合TPR的查询结果”。大致这么三种解释:   1. 一种塑料;   2. 一种教学方法;   3. 比较接近的:temperature profile recorder TPR ——好象是温度记录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