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400变频器—— 一上电就报FL24怎么解决???急!!!!!

楼主(2005-03-21):
ABB400变频器一上电就报FL24怎么解决???急!!!!!

楼主:
就没能知道什么意思吗????????????

网友A:
电源24v有故章

楼主:
那24v电压从哪里过来的?谢了

网友B:
硬件手册有端子图

网友C:
你没说明书吗?这是硬件故障,找维修站吧

网友D:
控制板有故障。

网友E:
abb400,30KW运行一定的时间就显示FL9(电机过热),电机是好的,变频在3HZ左右时的输出电压不稳定,请教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