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同点温度的比较

楼主(2005-03-21):
有一流程要求测得的每两个水温之间的差在0.2℃以内(通过空调和水循环来保持温度),以前是用分度为0.1℃的水银温度计来测量的。但现在要求改为自动化的操作,用工控机、AD卡来采集温度数据,客户要求还是以上0.2℃的范围(因为是计量用的,所以温度要求比较高),现在用的是国产的Pt100的温度传感器(A级)和温度变送器(精度0.2%,量程0—40℃),试验下来发现不同点的温度差很难保持在0.2℃的范围内。 我在室温下用万用表在同一点测了多个Pt100温度传感器的电阻,发现它们之间的阻值之间本身就差了0.1—0.2欧,按照Rt=R0(1+At+Bt2)的公式换算,温度t之间的差已经都超过了0.2℃。 不知道有什么解决的好办法?

网友A:
买铂电阻时应考虑它们之间的误差,应该选数据一样的铂电阻。

网友B:
1. 万用表至少应该有 4 1/2 以上,最好用单臂电桥; 2. 每个传感器单独标定。

楼主:
因为这批传感器都是按照实际所需长度、接口螺纹尺寸等规格订货的,而且A级Pt100本身的允许偏差就是±(0.15+0.002|t|),所以“选数据一样的”好象不大现实。传感器和变送器都已经买好了,我现在只是想知道有没有什么手段能够进行弥补。那么周工所说“每个传感器单独标定”又应该如何进行呢?

网友A:
可以在同一温度点进行校准,把他们之间的误差消除(增加或减少阻值),或许还可以。

网友B:
将每一个传感器的偏差存在计算机里,读出 A/D 值后校正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那么我还想问一下,按照Pt100分度表,0℃时为100欧,40℃为115.54欧,变送器的量程是调成了0—40℃,输出是4—20mA,那么是不是说,变送器将100欧到115.54欧的电阻线性转化为4—20mA的电流?如果我把变送器的变送量程再调一下,比方说a—b℃,是否也是将这两个温度对应的电阻值范围线性转化为4—20mA的电流? 因为实际所测温度是在25℃左右,是否我变送量程范围调的越小,测量精度就越准呢?

网友C:
对,你需要对应的调节电阻值,将a℃对应的电阻值设定为4mA,b℃对应的电阻值设定为20mA。 工况温度为25℃,将量程设为40℃是比较合适的。我们在做设计时候一般经验设定量程范围选择实际工作温度为量程的2/3左右,这点的测量精度是最好的,所以不用再更改量程范围了。

网友A:
老头子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