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梯形图怎么复制到Word文档里面

楼主(2005-03-21):
我做了一个项目,用的是西门子S7-200系列的CPU,要写报告,哪位大侠帮忙看这梯形图怎么复制到Word文档里面,谢谢了!

网友A:
你把他转换成语句表格式,把指令复制到里面。否则只有用PRINGSCREEN以图片格式捕捉,但是处理起来非常麻烦,而且不清晰。

网友B:
用PRINGSCREEN,再用画板

网友C:
用PRINGSCREEN,再用acdsee或PS转换成OCR能接受的格式,用OCR识别.

网友D:
用 QQ 抓图,在插如图片。

网友E:
使用 "红蜻蜓抓图精灵2003" 将程序复制下来,然后粘贴到WORD文档中去.

网友F:
其实用QQ抓图还是挺麻烦的,除了PRINTSCREEN之外还有很多屏幕捕捉软件,象什么超级屏捕之类的,我就是用它,还不错.

网友G(2005-04-22):
反正是看的 不如打印出来

网友H:
直接打印最方便了,但是有时确实需要在word文档中粘贴啊,我也有这种困惑,不吝赐教!

网友I:
我以前也是要做的,但要用WORD文档很麻烦,我都是直接打印的。

网友J:
使用 抓图工具 将程序以图片形式抓下来,然后粘贴到WORD文档中去,图片大小可以自定,还很清晰的,这种方法比较好

网友K:
1、选择打印 2、打印机选择“Microsoft Office Document Image Writer” 3、生成*.tif格式文件 4、用Microsoft Office Document Imaging打开 5、将所需要部分选择出来 6、右键选择“复制图像” 7、粘贴到WORD文档中 注:可适用于所有不能直接粘贴到WORD文档中的文件

网友L:
先将程序打印成PDF文件,再COPY过来,这是最简单的办法,别人都麻烦

网友M:
那要多多支持 嘿嘿 我也想要一个

网友N:
不过有种PLC可以用文本来打开,不知各位用过发科公司的PLC,就是这样,可以用文本打开并可以在文本下修改啊!

网友O:
你可以用一种pdf软件转化然间转换成电子文档,这样出来的文件很清楚,还便于交流。转换然间可以用pdf995,这是个免费软件。

网友P:
抓图,粘贴 alt + print screen ctrl + v

网友Q:
先将程序转化成PDF文件,再COPY过来,这是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R:
先将程序打印成PDF文件,再COPY过来,这是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S(2011-10-25):
先转成STL.再复制过去,但会还是显示空白,然后再全选了把字体改为黑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