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怎么改造控温柜?

楼主(2005-03-21):
我们的炉子是电加热的,用了控温柜,控温柜上的表可以分段程序控温,还有个控温柜只能定点控温,现在想用计算机取代控温柜上的调节表,不知道该怎么办,能能给介绍一下!! 感谢!!

网友A:
电脑(上位机)直接控制是不安全的,可选用较简单的下位机控制,同时,将信号取到上位机中,以便查询。

网友B:
首先要知道,你的柜子是用什么执行的。可控硅、智能模块。 你的问题很简单,用PLC控制就可以。

网友C:
你用的加热器是红外线加热器,还是硅碳棒加热,或者是铁铬吕电热丝,根据不同的加热元件,选择不同的控温电路。请点击http://www.wanweiboda.com与他们联系。做恒温恒流或者做调功。

网友D:
简单的方法就是把控温柜上的仪表换成带通讯接口的温控仪,计算机通过通讯接口完成控制过程,费用低!

网友E:
太湖浪子 方案好。补充一句:计算机通过通讯接口完成数据采集和仪表设置,控制过程由仪表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