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八位格雷码输出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05-03-21):
欧姆龙E6CP八位格雷码输出的绝对型编码器连接到欧姆龙PLC的I/O点上。请教在程序里面怎样把这八位格雷码转换成十进制或者其他码呢?是不是有专用的指令可以转换的呢?希望能得到解答。先谢谢了。

网友A:
TO 林海; 有格雷码转化成二进制的芯片,也有二进制转化成格雷码的芯片,他们的转化原理这个芯片中你就可以详细的知道的。但直接由格雷码转化成十进制的芯片好象没有听说过的。你可以从望上查到这些芯片资料的。

网友B:
直接可以采用程序进行转换,其实格雷码也是二进制码的一种,首先需将格雷码转换成16制的二进制码,然后再转换成十进制码,随便找一本有码制转换的书都有介绍,其中格雷码转换成二进制码既可采用查表的方法,也可采用直接计算的方式转换(只不过比二进制转换成十进制复杂一点),如果还不会,可同我联系,我这儿有现成的16位格雷码转换成二进制码的单偏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