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请教组态王之间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5-03-22):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变电站和供电局的组态王软件通信,可是怎么也通不上,变电站的数据怎么也传不到供电局的监控机上,请高手指点一下,组态王之间的通信都需要什么硬件上的设置?(我把网线和猫都用上了)在软件上又需要什么设置啊?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回答!!

网友A:
你是使用拨号是么?如果局域网内直接用远程站点就可以解决,如果使用拨号的话首先要确认俩边的系统都正常,猫的硬件也正常(可以在硬件中查看到且在超级终端中正常),然后再进行组态王的配置,不过组态王并不推荐使用此种通讯方式,稳定性值得怀疑

楼主:
谢谢,我是在局域网内,是在供电局的内部局域网,但不是在同一个工作组呢,而且不是相同的系统(变电站是XP系统,供电局是Windows2000系统,这样可以象你所说的那样只用远程站点通信吗?敬请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B:
1)可以使用远程站点; 2)可以使用组态王的NETVIEW功能,可是组态王目前很少用NETVIEW,那是5.1版本所用的,但是在高版本照样能用;可能组态王公司现在很少有人会用了. 3)使用串口通信,将客户端虚拟成MODBUS SERVER,通过组态王内部的虚拟SERVER可以实现通信. 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mail:dzj321@21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