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自定义的网络变量的格式转换
随风飘荡!

楼主(2005-03-22):
大家好!在此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我在应用程序中自定义的一种网络变量,如下: typedef struct{ float_type Ua; float_type Ub; float_type Uc; float_type Ia; float_type Ib; float_type Ic; }power_UI; far offchip network output power_UI power1_UI; 最后在LONMAKER中配置好一个Device后,然后Browse该 Device的网络变量,此时网络变量power1_UI是不能显不出正 常的变量格式的,必须在NodeBuilder Resource Editor中添 加一个与结构体power_UI相同结构的一个格式文件。 然后再在Browse中选择网络变量power1_UI,然后Change Format,再选择正确的格式后,网络变量power1_UI就能显示 出正常的格式了,相应的变量就是:Ua、Ub、Uc、Ia、Ib、Ic 。 但是每添加一个Device后都需要Change Format该类网络变量,因此该类网络变量多了就比较麻烦,给工程调试进度等造成一定的影响。 现想请教版主和各位高手是否有其它方法可以解决这类问题,使得这类网络变量不用在重复上面的工作。谢谢!

网友A:
建议使用标准的网络变量类型

随风飘荡!

网友:
标准网络变量我都看过了,没有适合我用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