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求助:ifix-类型匹配错误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2005-03-22):
请教高手, 我在编写代码的时候,碰到一郁闷的问题,如下所述 运行单独画面,一切ok,但是通过另外的画面 openpicture时,语句z=textbox.text/10-70,却出现类型不匹配的错误,textbox.text是有数值的,z就变成0了,这是为什么啊?? 请高手相救,

网友A:
我认为最好把textbox.text变成数值,用个函数就行了,如cdble,就是数值强制转换函数.因为文本框里的东西默认是字符型数据。

网友B:
只需改成z=VAL(TEXTBOX.TEXT)/10-70即可。

网友C(2005-04-27):
可能textbox.text中存在空格等字符。或者在执行z=textbox.text/10-70时,textbox1.text里的内容不是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