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debuilder的debug问题
走一走,问一问

楼主(2005-03-22):
我的nodebuilder的debug为什么总是灰色啊,根本不能够使用debug?诸位大侠,知道的请指导一下为什么?

网友A:
拖入development target device安装节点

走一走,问一问

网友:
怎么样拖入development target device啊? development target device我都进行了设置,怎么拖入啊

网友B:
在lonmaker中先连上developmen target device 然后进行调试 我试过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