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固态继电器??

楼主(2005-03-22):
有那位大哥知道固态继电器的使用情况,告诉小弟一下好吗?? 还有它的价格怎么样??

网友A:
能不能说详细些,固态继电器你准备用在什么地方。 Mail:zhlwsy@sina.com

网友B:
SOLID STATE RELAY (固态继电器)   固态继电器输入,输出分以下几种:   输入:3-32VDC,90—250VAC,4—20MA,以及VR可调电阻。   输出负载电压:24-380VAC,90-480VAC,5-60VDC。

网友C:
你要多少安培的,可以找我几十元钱一个。请点击:http;//www.wanweibod.com使用方法和电路图我都给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