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请教一个整流滤波问题!

楼主(2005-03-22):
请教一个整流滤波问题! 220V交流电经整流桥整流后,并联电容滤波,请问并联450V 470u的电容可以吗? 电容过小的 我打算多病几个这样的电容。

网友A:
单相的可以

网友B:
少了高频滤波电容了吧?再并一个0.1UF的

网友C:
一般使用4700u/450V较好。高频滤波电容也是需要的。

网友D:
为了防止开机瞬间冲击电流过大,往往还要串连一个限流电阻,此限流电阻可以是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或是用继电器可控硅等延时短接的普通电阻。

网友E(2005-04-26):
根据负载要求....

网友F:
电容是一个“水塘”,可根据电流大小定。

网友G:
可以用,但不要并太多,否则会有负面影响。如果是用于普通开关电源,两只470微法的也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