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急,脉冲输出问题

楼主(2005-03-22):
大家好,下面这句程序有什么问题吗? LD X000 PLAY K4 K4 Y000 END PLC是FX0N继电器输出的, 可怎么也输出不了脉冲啊, 谁能帮帮我,会是什么问题, 谢谢了

网友A:
继电器输出的,怎么能输出脉冲啊????

网友B:
继电器开关频率是有限的,换晶体管的

网友C:
一个脉冲是由变高、延时、变低几个操作组成的。。你做到了吗?

楼主:
不是吧, 我设的那个频率很低的,继电器输出的应该能行吧

网友D:
你的指令不对,应该是PLSY,况且你如果想用高速脉冲输出的话,为何不使用晶体管输出的PLC,反映速度上会比继电器快得多

网友A:
你的脉冲周期多长啊?如果很长的话继电器输出延时就行了

网友E:
你搞复杂了吧,如果用继电器输出型的,简单的只要编制输出通断时间就可以了,比如通1秒断1秒重复,这就是周期为两秒,就这么简单呀,根本不用其他的

楼主:
我要用的是晶体管的,可我实验用的只有继电器型的,所以把频率设的低点,最终用的是要用晶体管输出的,要用高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