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小电机惯量

楼主(2005-03-22):
各位大虾,今天公司技术交流考核,问道了如何减小电机惯量,因为我是学自动化的,不大懂这些,还请各位说说说都有哪些方法

网友A:
如果说要减小机械运动部件的转动惯量还说的过去,但是说要减小电机的转动惯量,恐怕有难度!转动惯量等同于惯性,人要减小惯性唯一的办法就是减肥或排泄!哈哈,说的恶心点但事实确实如此!

网友B:
很难,一般是加长,效果有限,再就是技术改进,比如轻型材料的应用,增大电流,这又会引来温度的问题。这就跟拳击比赛一样,出拳猛的往往是重量级的。

网友C:
楼上的说得不错,如果一台电机的参数已经设计的比较合理了,那么也只有变小同时变长了.

网友D:
已制造出来的电机如何减小转动惯量,我想不出办法。 但的确有专门设计的转动惯量极小的电机,不知各位听说过“空心杯电动机 ”吗? 空心杯电动机与普通电机的主要区别是采用无铁芯的转子,也叫空心杯型转子。 请参考: http://www.e-ds.cn/home/chinese/question.htm 这样就极大的减小了转动惯量。

楼主:
是不是加长电机的转子,但是转速不变,加长转子和增大定子电流怎么会减小惯量,不大明白,是否能够说的详细一些,谢谢

网友C:
“亦云人云”老兄说的空心杯电机,一般做不大的,功率也不可能做很大。“老虫”想知道具体的,那就先去看看计算转动惯量的公式吧,那也许你可以有所收获。

网友B:
转动惯量与质量半径有关,加长是为减小转子半径而不损失输出的折衷办法。增大电流就更简单了,电流大就说明我可以用更小的电机实现同样的输出,惯量自然就小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受益匪浅,看来我要在强电及电机方面多下点功夫了

网友E:
小惯量电机有很多种:空心杯电机、印制电机、线绕盘式电机,其特点是没有铁心,当然小惯量了!功率也可以做到4—5KW,可以满足大多数场合应用了!还有细长的伺服电机,不过总比不了无铁心电机吧!

网友F:
长见识了.

网友G:
加上速度环,速度环相当于减少电机惯量。

网友H:
惯量J=∫dMR²,同等转子质量,细长型转子的电机转动惯量当然要小了!

网友I(2011-01-02):
加长电机的转子,或采用多电机串联,效果比较明显。

网友J:
单位气隙面积的出力一致,目标力矩能力一致的前提下,细长转子的转动惯量小于短粗转子的。

更高的出力体积比也有助于转子惯量的降低,日系通用伺服电机中各家的新型号电机,一般会比老型号更具体积效率,惯量也可见相应降低。

网友K:
楼主问的其实是maxon motor,它符合各位高手所说的:空心杯电机(无铁心)动线圈(惯量小),相比其它空心杯电机来说细长一些(绕组绕法所决定的)!确实功率也做不高,几百瓦!

         如果要在相同功率下减小转动惯量,楼主不妨找个200W左右的电机去对照一下maxon motor的EC-powermax,或许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