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速度的测量方法?

楼主(2005-03-22):
求助:测量物体直线运动速度和位移都有什么方法? 急

网友A:
看什么物体和什么样的运动,运动距离及速度的大小,有很多的方法了,还可以把直线运动变成旋转运动进行测速。

网友B:
关键是看你用什么东西来测了,我们专业做运动控制,有兴趣可联系0755-26722719-313 周生。

网友C:
测量速度的方法,一种是分别测量位移与时间,而后得到速度;一种是分别测量能量(动量)与质量,而后得到速度;一种是利用多普勒效应,测量发射与反射的频率,而后得到速度。 对于楼主这样“全面”的问题,好象也就只能这么回复了。

网友D:
耿先生: 测量物体直线运动速度和位移都有什么方法? 您出的这道题目,是让大家罗列出宇宙中所有可能的物体(小到电子,大到星系),穷尽各种测量方法,来给您解释?这恐怕无人能做到。 请您具体点说说,您有一个什么物体(星球,电子,飞机,子弹,车刀,工件),已知有哪些参数,有哪些起始条件,希望测量达到什么精度,别人才可能具体作答。 您也换位思考,别人问您这问题,您如何答?

楼主:
对不起,是我没讲清楚.我要请教的问题如下:冲床送料器,输送带钢,宽200毫米厚0.5~1毫米,送料速度0.6/秒,精度正负0.2/2000毫米。用编码器测量是否达到要求,请高人赐教最佳方案.送料器拖动为步进电机.多谢.

网友C:
用编码器理论上没有问题,只是根据需要来选择线数就是了。如果有问题,也应该是出在传动部分上,比如,钢板会不会打滑。

网友E:
你的要求是不是高了点。就算没有负载,要做到0.1um的定位精度也太难了吧,何况你的负载还不小,速度也不低。

网友F:
我觉得这个电气上理论都能实现,关键是你的传动部分能不能实现,我最近作的项目就是国内的机械加工水平达不到,所以所测的数值与理论相差甚远

网友A:
既然是步进电机拖动,根据脉冲频率就能算出速度,根据脉冲数量也能知道位移,为什么要再加检测的,是因为控制精度的问题吗

楼主:
方案未定,想听各位高见.正因为怕打滑,请教各位还有无其他测量方法.请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