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兄弟来帮忙!自藕降压启动,降压到全压,接触器打火

楼主(2005-03-22):
各位兄弟姐妹, 你们好,小弟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帮帮忙吧! 消防供水控制系统,45kw自藕降压启动,一控一。由降压启动到全压远行过程中,接触器打火,还有严重的响声,控制系统由SIMENS PLC控制,对系统的供电距离有500米,小弟以为是电缆太长,压降大,启动时PLC输出电压小,不足以带动接触器动作,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采取什么解决办法!谢谢了! 如果不是以上原因的话,敬请赐教!

网友A(2007-12-19):
接触器质量不好,或是容量不够,或是启动时间太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