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3-22):
请问各位高手西门子611伺服电机控制器出现E-R504,这个错误代码是什么?

网友A:
此代码的英文解释如下,根据你的实际情况看看吧,若我给你翻译也不一定准确,你若手里没有这个资料,你去www.simicontrol.com下载吧! 504 Measuring circuit error, motor measuring system Cause The encoder signal level is too low, faulted (incorrect shielding), or the cable breakage monitoring function has responded. Remedy – Use the original Siemens pre–assembled encoder cables (better screening) – Check for sporadic interruptions (loose contact, e.g. when the drag cable is being moved) – For toothed–wheel encoders, check the clearance between the toothed wheel and sensor – Check the encoder, encoder cables and connectors between the motor and control module – Check the screen connection at the front panel of the control module (top screw) – Replace the encoder cables or the control module – Exchange the encoder or motor Acknowledgement POWER ON Stop response parameteriz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