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普通家用型两相电度表能否对三相四线制线路进行计量?

楼主(2005-03-22):
请问:用普通家用型两相电度表能否对三相四线制线路进行计量? 我能否在三相电的三根线上分别对零接入一个家用型两相电度表?然后三块表的总和为用电总量,会有多大的误差?

网友A:
误差很小,如果三块都是电子表的话,精度应该比原来还要高。

楼主:
好的,谢谢ok先生了。

网友B(2008-04-07):
可以这样测量。最大可能相对误差和单相电度表的误差一样,但最可几误差减小。这是因为,电度表的误差属于偶然误差,有正有负,只有三块电度表正好都是正(或负)误差时,才会和一块表的误差一样,一般是有正有负,抵消部分后绝对误差减小,相对误差就更小了。

网友C:
可以这样使用,bendiqu

网友C:
可以这样使用.本地区供电部门对于三相用电单位一律使用这种方法计量

网友D:
可以这样使用,三只单相电度表可测量三相四线电量,

网友E:
两只单相电度表,可以测量三相三线制负载的电能,不能测量三相四线制负载的电能!

网友F:
用3只单相电度表就可以!

网友G(2010-06-02):
1、如果三相四线制电度表计量负载时是一台二相电焊机,其表上反映的二相电量还是三相电量?为什么?

2、三相四线制电度表能否计量出只有二相电量的读数?为什么?

3、三相四线制电度表是否可以接二相电源其读数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