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小马拉大车

楼主(2005-03-22):
6ra70小功率改大功率时,需要怎么具体怎么改,有没有做过的? 参数要改什么,外围要改什么? 请各位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A:
请慎重,不光参数,外围要改 里面板子的印刷线路也需要改动 一个不小心很容易出现问题。 我曾经调过一台改过后的2000A装置就是因为碰到了板子上的某个旱点,导致电机不可控运行,冲击电流波动很大

网友B:
不难。 我们公司没事干就改^_^,当然,夸张了,是有订单就改 e2prom里的参数也需要改动,这是核心! 低压的(<575V)电路板不用改动 高压的才需要改动 当然,还要外加一块励磁板

网友C(2006-12-26):
倾角6RABB改动具体怎么做,另外刷新EEPROM的软件哪里有

网友D:
励磁与电流采样要特别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