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温度比较问题

楼主(2005-03-22):
需要比较两点的温度,如果这两点的温度差小于15度,就发出一个信号"1",否则就是“0”信号?有没有这样的传感器或者专门仪器(尽量便宜)。如果有这样的传感器,这两点的温度测量是接触式测量还是非接触式的,抑或两种都可以?衷心感谢!

网友A:
你要先说明你的测温范围。应该有这样的变送器,但恐怕要订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