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DCS故障现象

楼主(2005-03-23):
我单位Honywell TPS 5号操作站出现如下信息:692 US05 SLOT 01 investigate suspect with 8M . 有哪位知道是什么意思?

楼主:
我单位Honywell TPS 5号操作站出现如下信息:692 US05 SLOT 01 investigate suspect K2LCN with 8M . 有哪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A:
5号操作站的第一个卡槽上的卡件K2LCN WITH 8M 怀疑有故障

楼主:
该怎样处理!

网友B:
使用替代法,要是真的有问题,就只有换了

楼主:
我们是TPS系统,操作站是通用的DELL机,操作站通过MAU联到LCN上。该信息提示的K2LCN WITH 8M 卡件是指DELL机内的LCNP卡吗?如该卡有问题,该操作站应有异常,但实际上该站除有以上报警信息外并无其他问题。如该信息贵系统无影响,该如何清除该信息?

网友C:
应该查查它的维护手册的,嘻嘻。如果真的5号操作站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我个人认为通过message ack先进行确认然后按message clear健 就能清除。该信息可能是操作站重起后产生的。因该注意他只是显示"suspect"

楼主:
thanks "失意"。 you are right. I have rested the LCNP of the station and clear the message. now the system has been recovered normal.